图中这个支架是型材吗?

楼主(2011-03-24):
请问图中这个支架是型材吗?如果是,那么是什么规格和型号的?
我欲画出它的加工图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支架的支撑分量有多大,看照片
应该是铝型材

网友:
是铝型材没错,楼主可以去找家生产这种铝型材的厂家要个样本
或者去他们网站上查一下也行,一般都有尺寸的

网友:
没错,这都让楼主看出来了,佩服~

楼主:
上端放的是激光器   重量大约150斤   支架的要求是不能发生形变    不知道是方刚焊接的  还是有现成的型材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是铝型材,找家生产这种铝型材的厂家要个样本,用上螺丝装配的

网友:
就是工业铝型材,估计要6060的

网友:
把拐角处上面的保护层刮些看,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好多这种工业铝型材,网上随便一查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