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油泥模型详解

楼主(2011-03-24):
plastocene model

  现在的设计过程中计算机辅助设计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但油泥模型因为它的高效和表现的真实性而仍被广泛的应用。

  油泥模型,是传统车身设计中用油泥雕塑的汽车车身模型。它主要用来表达汽车造型的实际效果,供设计人员和决策者审定。

  由于造型实际上是一个雕塑过程,所以要用便于手工加工、便于修改的油泥。在油泥模型制作与开发,车身造型中所用的油泥,与一般的橡皮泥类似,但要求更高,油泥的材料主要成分有滑石粉62%,凡士林30%,工业用蜡8%。造型师将它敷在木质骨架上,利用刮刀、刮片等工具可对它进行形体塑造,按一定的比例雕塑出汽车的外形。通常先制作1:5的小油泥模型,经审定后再制作1:1的大模型。按照实际尺寸制作的油泥模型,可以配上真实的轮胎,以观察汽车整体造型的效果。

  油泥模型经审定后,可以用三坐标测量仪将车身外表面尺寸参数记录下来,作为绘制车身图纸的依据。

  油泥制作

  1、 烘烤油泥

  在油泥模型制作前,一定要将油泥烘烤变软。因为没不惯的特性是热软冷硬,油泥的填敷必须是在软化的状态下才能使用。你要清楚,油泥烘烤的好坏对模型的质量是有很大的影响。你应该掌握如何使油泥达到你要使用的最佳的状态。

  简单地说,你只要将油泥放在烤箱里升温,油泥就会软化。但你千万不要小看油泥的烘烤,精确的温控和加热均匀是烘烤油泥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

  如果温度过低,油泥的软化程度不够;如果温度过高,油泥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温度高到一定程度,油泥会因液化而成分分解,导致无法使用甚至燃烧,所以必须注意。

  油泥不能堆砌摆放,应分层放置,而且在摆放油泥的时候也不要太密集,让每根油泥之间都有良好的通风间隙。

  油泥在加热过程中软化不均匀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受热不均匀而导致局部升温太快,因此带有内部鼓风的烘箱最好。

  另外,油泥在加热过程中一定要使用托盘盛放,托盘四边的高度不要超过一根油泥直径的2/3,在烘箱中托盘与托盘之间不要重叠放置,以避免油泥在托盘内部被过度加热。

  烘烤油泥的技术细节:盛放油泥的托盘最好是用白铁皮做的烤箱专用平底铁盘,尽量不要使用瓷盆(碗),特别是小底的瓷碗不易使油泥充分受热,加热时间长,油泥损耗大。

  油泥拿出烤箱很快就会硬化,烘烤的油泥在制作过程中是用多少拿多少。因此使用的烤箱最好是能够调节温度和恒温的。

  不同种类的油泥有不同的特性,它们烘烤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要将不同种类的油泥混在一起。使用过的油泥也可以回收后再使用。

  2、 回收油泥

  油泥除了方便制作成型外,还可以反复回收使用也是它的一大特点。在制作油泥模型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刮削下来的泥片。有时甚至你从烘箱中拿出来的油泥可能还没有用完就已经硬化了,你可以将油泥重新回收软化了,你可以将油泥重新回收软化后再使用。

  但油泥被使用一、二次后,油泥中会产生气泡,密度疏紧不一,粘性降低。回收油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放回烘箱重新烘烤。另一种是用油泥回收机炼制。

  用烘箱重新烘烤回收的油泥与烘烤新油泥的方法基本一样。将使用过的油泥收集起来,放在托盘中。要注意在烘烤回收的油泥时,应将油泥切成小块状,可以烘烤得快捷而软化均匀。

  使用烘箱烘烤回收的油泥,一次使用量较大时,可先在平板上将油泥用力揉搓,将油泥中的气泡溢出,使油泥混合更为均匀。

  用油泥回收机对油泥进行回收,是最方便、最快捷,回收的油泥质量最好的方法。将使用过的油泥收集起来,直接放在油泥回收机中搅拌,回收机会自动对油泥进行加温软化。

  用油泥回收机回收油泥,就像搅肉一样,一边放一边出。在对油泥的处理质量上比人工高,用时不需要用力揉搓就直接可以使用。你也可以一次性将所有要回收的油泥全部处理出来,放在烘箱时备用。

  回收油泥的补充说明:油泥虽然可以反复的回收使用,但油泥在烘烤的过程中,油泥中的成分会逐渐流失,回收次数太多,油泥粘性和塑性大大降低,一般进行3~4次为宜。

  对回收的油泥质量也有一定要求,回收时一定仔细清理油泥中的芯材碎渣和渣滓,如果含有其他杂质,也会降低没不惯纯度,造成油泥粘性和塑性的降低。

  3、 填敷油泥

  往模型胎基表面上油泥我们称为填敷(也有称为填墩、上泥)。填敷油泥就像做雕塑要先“上大泥”一样。但填敷油泥不能像做雕塑将泥土一坨一坨地按在支架上,然后用要棒使劲地敲打压紧。

  填敷油泥的主要方法有“推”和“勾”。“推”是用大拇指和手掌缘向前推进填敷;“勾”是用食指弯曲,用其内侧向后勾拉填敷,不要用其他手指。

  填敷油泥只能是一层接一层的敷贴,并且第一层油泥不要敷得太厚。应该是适当用力并尽量均匀地先填敷薄薄的一层。

  然后再照此方法一层一层的填敷较厚的油泥。但不要过厚,可以多填敷几次,保证油泥之间的贴合,直到填敷满整个胎基。

  手指一次可填2~3mm厚,手掌一次可填4~5mm厚。油泥过厚收缩力会很大,厚薄不匀容易爆裂,也容易和泡沫分离。一般大型油泥模型的油泥厚度为30~50mm,小型油泥模型的油泥厚度为10~20mm。

  要注意的是多次填敷油泥时不要在层与层之间形成空腔,一定要把空气排出去。如果油泥之间有间隙,油泥会因收缩陷落而导致表面凹凸不平,也容易形成剥离层,造成刮制时油泥脱离。

  油泥填敷基本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用模板来检测所填敷的油泥。根据工作台上的定位线设置好模板,可以看出这些位置所上的油泥的盈亏。

  用油泥沿模板在这些位置上将高度确定下来,并做好记号作为基准线,然后把油泥补上,直到基本达到预定位置。

  不同种类的产品模型在制作方法上有一定区别,因此对填敷的要求不一样。

  油泥形成空腔和剥离的原因:千万不要图快就大块大块地填敷油泥,即使是软化了的油泥也不是敷上去就能够很好的贴合,也很可能在层与层之间形成空腔。

  由于新填敷油泥的温度与已填敷油泥的温度之间相差太大,使新填敷的油泥很快冷却,在两层之间就容易形成一个剥离层。

  多次反复使用过的油泥会密度疏松,粘性降低,即使只是使用过一次,也会产生气泡。所以使用前,要用力揉搓。

  油泥烘烤不够或不均匀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充分软化的油泥相互之间是不能贴合的。

  4、 粗刮油泥

  粗刮油泥,也有称初刮油泥。根据模板或图纸,去掉凸出的多余部分,将凹陷的地方填补起来,对油泥模型基准面的塑造以确定大形,这是一个反复多次的过程。

  在刮制油泥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凭感觉,一定要多次测量图纸,分析参考点、特征线,使用标高尺在油泥上标注准确的采样点。

  采样点标注完成后,用刀或胶带将这些采样点连成起来,而形成各个面,这些采样点连接成的线就是面的边缘界线。采样点越多,模型尺寸越准确。

  粗刮油泥可用刮刀,也可用模板,这两种方法常常是交叉使用的。选择哪种工具,主要根据刮制的产品和各部件面积的大小确定。有关这方面更多的知识。

  用刀刮削的方法是,一只手握刀拉刮,另一只手搭在刀架一控制轻重和保持平稳。用模板刮制可以利用支架,如果是用手持,要注意把握平稳。用模板刮制可以利用支架,如果是用手持,要注意把握平稳。

  刀具主要选用直角型或双刃油泥刮刀,根据模型大小尽量选择大尺寸的刮刀。使用双刃油泥刮刀刮削时要使用带齿的一面,不要使用带刀的一面。

  为了保证刮削面的连续性和平整性,刮削过程中用力要尽量均匀,并保持平稳。前后两次刮削用刀呈十字形交叉方向,不要只朝一个方向用刀。

  在粗刮油泥的过程中,头脑中要始终保持完整的形状。参照制图和效果图,将模型与图纸反复比较,对油泥模型进行不断的审视、改进和调整。也可以用模板或标高尺检查。

  由于粗刮只是制作基准面,所以刮削时应先从大的面开始,只注意大面的准确性,只刮制出模型的基本形状。在大的面制作完成前不要忙做小的面,更不要进行细节的制作。

  在基准面刮制完成后一定要检查平顺度,在该面平行贴上黑胶带,通过观察黑色胶带之间的距离是否平行、均匀,可以判断该面平顺度是否一致。

  粗刮油泥的技术要点:标注采样点最重要的是要找定位线,一般来说,多数产品都是对称的形态,因此常用中轴线作为定位线,而且你只需要找一条。

  作为表示对称的中轴线,往往决定着整个模型的基本大型,以中轴线作为定位线来找到其他面的位置既准确又方便。

  对称的制作也是以中轴线为界,一般来说,油泥模型是先制作好一半后,在细节制作前再进行另一半对称的复制。汽车与摩托车在制作的时间和顺序上略有区别。

  对于汽车全尺寸油泥模型,可以从填敷开始就只做一半,待所有制作完成后再制作另一半并且可以两边造型不同。对于汽车缩比模型,更适宜从粗刮时就采用整体制作的方法。

  5、 精刮油泥

  精刮油泥,也称细刮油泥,是油泥制作过程的最后阶段。是模型基准面完成后,对油泥模型的各个部件制作、部件之间的连接(转折面)等细节的处理和表面光顺度的处理。

  对于部件制作,在刮制前要先用一些设备或模板在模型上标注出准确的位置。在刮刀的选择和使用的方法上与粗刮基本相同,针对特殊部位和特殊造型选用特殊形状的刮刀、模板或其它工具。

  部件之间的表面连接(转折面)处理是使模型富有变化,更加完美。一般情况上是结合部件制作一起进行。由于其变化多端,更多的时候是用刮刀,采用“目视”的方法制作。

  为了保证刮制的模型表面平整光顺,在大型曲面表面的刮制时,应根据模型断面的长十字型交叉和多方向,这样刮制的模型表面不易形成波浪。

  使用长刮片不但可以多方向垂直于模型表面来检查,而且通过查看刮制的痕迹是否一致也可以判断模型表面的平整度,便于及时调整模型表面曲率、光顺。

  刮制时刮片应朝不同的方向倾斜而适当地用力,并注意手的摆放位置,手指的用力应均匀分布在刮片上,防止受力不匀,刮片变形。

  对某些表面面积较小和特殊部位,无法使用钢刮片,可选用精刮和特殊形状的油泥刮刀,刮制方向仍然呈十字形交叉。

  对模型各个部件之间面的连接等细节,完成不充分的地方进行调整,由于这些部位造型特殊,主要选用圆形刮刀、三角形刮刀和丝刀,也使用一些特制的模板。

  如果表面模型有气泡或凹陷,可用针扎破放气,如气泡较大还需与凹陷的地方一起填补油泥,填敷时要按紧并延伸,以免起层脱落。然后再重复上面的步骤。

  精刮油泥完成后,要再次对模型整体进行确认,反复比较,确认形状完全无误,各面的连接,过渡和光顺度都要达到设计的要求。

  在精刮油泥的过程中,不但要多次分析图纸,而且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审美观,利用视觉差带来的各种艺术效果。

  由于不同产品形态、结构的复杂程度不同,因此,其油泥模型精刮的内容和方法步骤是有差异的。

  有关油泥表面光顺度的要求:油泥表面光顺度处理的精细程度主要是根据对模型后期处理的要求确定。由于最后的用途不同,油泥的精细程度可以灵活控制。

  用于贴膜的精细程度要求最高,因为贴膜后即便是最细小瑕疵也会很明显的显露出来,所以在贴膜前有必要再次用钢片来精修,精修后要很小心,不要随便碰模型。

  用于三维扫描的油泥模型要求也很高,因为直接影响到数据采集和视觉外观。精刮好的模型洒随便碰,贴采集点时也要很小心。

  用于翻制玻璃钢的模型要求稍低,因为翻制出的玻璃钢模型还需要修补、打磨。当然,表面越光顺,玻璃钢打磨越轻松。

  对精细程度要求最低的是直接表在喷漆,因为是不会直接在油泥上喷漆的,需要在表面敷一层腻子后再打磨,这样可以填补很多缺陷。不过并不意味着模型可以不用做准确

网友(2012-10-26):
原来汽车设计还有这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