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这个,铸304.总长280mm左右,理论重量1.9kg,;外形见内 96件。

楼主(2011-03-24):
详图另传。

网友:
应该好做的!

网友:
304问题不大,好做。找下MIKE王,他有铸不锈钢的资源。

网友:
没什么难度啊,很好做啊

网友:
量多少的,开个模具就好了么,还有,什么材料?

网友:
找到客户没有啊

网友:
这个开模并不难的,看你是什么材质的,然后就是要求孔精度,是否还二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