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工艺分析的格式是怎样的?

楼主(2011-03-24):
    我是个学生,老师拿了一个图形来叫我们写它的产品工艺分析,可是我连写的格式都不会,怎么写啊!谁能教教我!!!!!

网友:
工艺分析和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产品结构的工艺性,其主要内容有:
1、图纸标示的精度、光洁度及技术要求的经济合理性;
2、产品结构的标准化、规格化程度;
3、选用材料的加工性和经济性;
4、工艺基准面的选择;
5、产品是否便于制造和装配;
6、现有设备和生产条件可否利用。

网友(2013-05-21):
最好还分析零件在机器或组件中的具体作用,以判断重要的加工面和尺寸位置形状精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