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大连CDE6140 径向锥度大 怎么修?

楼主(2011-03-24):
年前新买的大连 6140床子 径向锥度大 车200的棒料能锥10丝 靠近卡盘的小 请问能修呗 谢谢了

网友:
松开固定螺丝,调节床头箱后面的螺丝。

网友:
年前买的,找他们售后服的解决。

网友:
用锥度芯棒检查主轴和Z向导轨的平行度,300长度在0.02以内吧。不行就要调整主轴箱体方向了。

网友:
调主轴箱。

网友:
对需要调主轴箱,用百分表看着,不要调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床子 厂家管维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