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研有电控直动的大口径开关阀(截止阀,或者两位两通)吗?

楼主(2011-03-24):
请教熟悉液压的朋友,油研有电控直动的大口径开关阀(截止阀,或者两位两通)吗?
一个简易的设备,使用气液转换器输出液压油,操作和控制压力不超过0.65MPa,耐压6.5MPa。口径约1-1/2。
打算并联两个支路,一路用开关阀加节流阀,一路只用开关阀,达到多级流量的目的。
请熟悉这方面产品的朋友给推荐个阀的型号吧。谢谢啦!!

网友:
请问楼主的流量有多大?小的话应该有很多。

网友:
6公斤左右的使用压力用气动蝶阀就可以了。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耐压65公斤呢,是不是说要用6公斤左右的力控制65公斤的液压油?

网友:
突然发现个奇怪的事,左下角的AD怎么会变成版主的广告?大版要付给我广告费哦。

网友:
油研有2位2通的插装阀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