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片换热器有什么好方法清洗干净?

楼主(2011-03-24):
换热器材质为铜管铝翅片,面积大概6米X5米。大型中央空调用。
现在重要问题就是由于使用年限较长,翅片很脏,透气性很差了,而且翅片也有局部腐蚀现象,主要是灰尘和油污附着。用过压缩空气、蒸汽吹等几种方法清洗效果不是很理想。用冲洗机洗的话压力太大就会把翅片冲坏变形。
现在有哪位朋友给支一招,要求不伤翅片的前提下能清理干净。
有没有哪种药剂能充分分解油污、灰尘而又不伤翅片

网友:
那用找,市场上有专用翅片清洗剂买。

网友:
找专业的公司,出钱就搞定了

网友(2018-06-08):
目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干冰清洗技术,干冰清洗是使用无研磨性的固体二氧化碳干冰作为介质,不会损坏设备,利用动能和热效应的结合打破污垢和表面之间的连接,消除污染物。干冰清洗无二次浪费,因为干冰会在撞击表面时,升华为气体,所以需要清理的只有原始污染物。重要的是,干冰清洗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因为干冰清洗无需拆卸,原位清洗。还能减少废品率,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