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惯量小于负载惯量的1/3,会产生什么现象?

楼主(2011-03-24):
如题,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小于滚珠丝杠和负载总惯量的1/3,但扭矩超过负荷的一倍,慢速,移动速度只有5M/Min,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
惯量主要影响加速性能,设置好加速曲线,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对,性能影响主要是在高速时体现,加速度问题。

网友:
可能还会影响定位精度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我设计的这台机床是两轴联动,算好了其中一轴惯量刚好1/3,另一轴差一点,处于1/3~1/5之间,但西门子的电机惯量差有点大(从99直接跳到168kgcm2)),想节省一套功率模块的成本用两个相同的电机,空间原因也不好加减速机,以前一般都比较保守,都大于1/3。但有说大于负载惯量的1/5 可不影响响应性,即加速性能,不知有社友做过1/5-1/3的案例,实际效果又如何?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设计的有些设备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超过8倍以上的多了去了。只要对加减速要求不要太高就可以。你的床子速度这么低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日系的1/5没事  德系的1/10也顶的住  放心吧

加减速时候参数设置注意一点 报警了就调整下 不会爆炸

网友:
我说的是中惯量的哦  我一直没用小惯量

网友:
华中的 一般要求不超过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