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滑水环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1-03-25):
如题,求教,不是游艇上用的那种哦,有前辈知道的话,麻烦发个图给我,原理也行,万分感谢

楼主:
更正一下,名称是叫滑环,液压的,也能走电线的,如果有图和原理,感激不尽

网友:
是不是平面滑动轴承?

网友:
这个?
huahuan
滑环
slip ring

利用导电部件的滑动或滚动接触、静电耦合或电磁耦合,在天线座架转动部件与静止部件之间传递电信号和电能的装置。在转动部件上有驱动元件、测量元件和控制元件,必须从机房向它们输送控制信号和提供电源。这就需要各种滑环组件来传输信号和能量。有的雷达需要转动连接的线路多达百条以上。滑环组件根据传输信号的频率高低可分为:低频滑环、中频滑环和高频转动铰链。滑环通常仅指前两种。滑环组件的电性能指标是:绝缘电阻、接触电阻、介质强度和串扰。对于中频滑环,因为频率较高还要考虑屏蔽、阻抗匹配、噪声电压等。在结构设计上首先要保证接触可靠,保证所有的线路连续接通。因此,要求电刷所用材料的导电性能良好,对滑环的压强要适当,滑环的偏心和晃动量小、耐磨性好、摩擦力矩小、便于维护。
低频滑环 利用滑动接触来传输低频信号和能量的滑环组件。通常的滑环有圆柱形滑环和差动滑环两种。圆柱形滑环的导电环又分为平环和 V形环。导电环的材料通常采用紫铜、黄铜、钱币银和金。电刷有钯、金合金或镀金的线电刷以及铜石墨合成的电刷。如果滑环数目较多,圆柱形滑环由上、下两组电刷和一个差动转接盘组成(图1 差动滑环原理图),但其轴向尺寸较大,采用差动滑环可以显著地减小轴向尺寸,减小体积和重量。差动滑环由上、下两组电刷和一个差动转接盘组成。上电刷随天线方位转动,下电刷固定不动,差动转接盘上有上下两组接触片,相应的接触片由导线连接,利用差动机构使其转速为方位转速的1/2。天线转动时,流入每一下电刷的电流,经过差动转盘上的一条或两条接触片电路,从相应的上电刷流出,以保证固定部分和转动部分之间的电路始终接通。滑动接触式滑环磨损的粉末可能造成环与环之间的短路。因此,从结构上应保证便于清理,通常用组合式结构,以便现场维修或更换组件。
中频滑环 用来传输雷达中频(几十兆赫)信号和能量的滑环组件。这种滑环频率较高,需要屏蔽。传输12兆赫以下的信号也可以使用普通的滑环。一个环接中心导体,一个环接电缆的外层作为屏蔽环(图2 中频滑环)。传输12兆赫以上的信号通常使用同轴线型的屏蔽式滑环。这种滑环的截面为槽形,实质上就是矩形的同轴导体。还有一种电容式中频滑环(图3 电容式中频滑环),中心导体是环状的,用绝缘垫支撑在屏蔽层内,转动部分和固定部分之间有一间隙,互不接触,中频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在天线转动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滑环,而用电缆卷绕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滑环,中间可以过水电气的那种,分上下两部分,下面不动,上面是可转的,然后线什么的不就越来越缠绕了么,可是它不会,我想它里面有通路,也大概猜出里面的构造,可是就是想不出来,如果有结构图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水电滑环,就是液压电滑环这种的资料,最好是图纸,有的话感激不尽

网友:
http://www.rotec.com.cn/fj-c.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网站我早就找到了,可能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想问下有没有它的内部结构和原理呢?

网友:
http://www.gat-mbh.de/cn/info/pdf/BroschuereGat-cn.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您了,看懂了一部分,感谢您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