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设计平面凸轮!

楼主(2011-03-25):
这是凸轮的位移线图,要多大的基圆半径才合适?

楼主:
凸轮3-3.6秒转一圈,要多大的基圆半径才合适?

网友:
关注中,请明白的大虾讲解一下

网友:
实现不了,除非R=0,并且冲击太大。。。。。。。。。。。折点处的加速度你算算?

网友:
什么运动曲线啊?摆动还是直动啊?外轮廓还是内轮廓?还是槽凸轮?这么大的位移直动MS的话大概265的半径了,纯属查诺模图估算的,应该误差不大。精确计算的话你的数据不全的,这么大的位移如果时序图允许的话建议增大推程角减小回程角,这样可以使基圆减小很多的

网友:
只要基圆大到保证压力角小于30度就好。

楼主:
多谢各位啦!我想用杠杆放大位移,就不用这么大的凸轮。这方法可行吗?
运动方式是‘往复运动’,推力也不用很大。

网友:
学习了,继续关注中,请大侠继续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