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后在侵铬

楼主(2011-03-25):
想问下高手有镀锌后在侵亮铬着样的工序吗?

网友:
好像没看见过有这样做的,你这样做有什么用途吗?

楼主(2011-05-19):
我是老外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高手有镀锌后在侵亮铬着样的工序吗?

可能你没有完全说清楚老外的意思吧,你可以问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理由是?现在最成熟的装饰铬的工艺还是镀铜-镀镍-镀铬,镀锌-镀铬估计没有办法实现,倒是有一种工艺很多都在研究,就是镀锌-代铬,不是镀铬,是合金镀层,外观像镀铬,这个工艺都是不太成熟的,工艺很难控制,不良品很多,在酸碱环境中锌都是很容易反应的,所以镀锌层上再电镀任何金属都有困难,当然如果是中性的镀液倒是可以考虑

楼主:
谢谢,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听他说是国外的工艺,虽然有点不解但也没办法,后来还是和他们商定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