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子的承重,请教

楼主(2011-03-25):
请问  这样的柜子如果把1000斤的物品放在上面的格子里面,承重有问题吗?厚度是1.5mm。

网友:
这样的柜子如果把1000斤的物品放在上面的格子里面,承重有问题

楼主:
怎么设计可以改善? 厚度加到2mm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知道承重怎么计算吗? 或者怎么改善这个机柜

网友:
你把中间的板四周折U边,装上试试,如果可以的话下半部装个支撑柱或者加强筋也行,要不然加板厚,普通冷拉板可能抗不住,这里面放的东西放进去不动的话,2-2.5个厚貌似够了

网友:
能放这么重吗,这个结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