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下1.5m工作,做往复运动的轴,密封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25):
在水下1.5m工作,做往复运动的轴,密封问题怎么解决?用油封可以么

网友:
做过水下旋转轴的动密封,往复运动的木有做过。

网友:
油封大部分是密封旋转运动的,你在手册里查一下,专门用于往复的有...........

网友:
水下1.5米,大概相当于0.015Mpa,压力比较小,用一般的密封措施就行,可以参考油缸的密封结构,防尘圈、Y型圈、O型圈、格莱圈什么的都用上  估计用Y型圈或O型圈就可以

网友:
油封用于旋转密封不用于往复,密封需要耐水解即可

网友:
Y型圈。O型圈、加四氟垫蜜蜂

网友:
参照一下液压缸的密封措施,那也是往复运动,压力要比你这个大多了。

网友A:
艾志工业集团的密封 质量没的说 我们车间都用他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艾志工业集团的密封 质量没的说 我们车间都用他们的

艾志好象是做剖分密封的,检修用方便

网友:
采用O型密封圈密封,如果水质不好,前面要加四氟乙烯垫。可以参考一下液压缸的密封,我单位的液压提拉系统就是在水下,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