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改进一下工装 2

楼主(2011-03-25):
大家好,我有一个产品是加工两内孔,
内孔毛坯25大,要车到30
这个产品如何做工装 我画得不好很各位不要见怪
1 为螺丝,可以调左右调 6个
2  为平衡块
3  为定位孔,用已加工好的孔定位
4   定位螺栓,加工第一个孔定位
5 垫片
6  挡板
7  压产品螺栓
8  用来固定螺栓
外面大盘是380MM
我先来讲讲怎么装产品
先调好位置度
这个可以调1和4
装产品
放入产品顶着4
后用6穿过5另外一边
再用7螺栓拧紧
再用1没有螺帽的那边
拧紧
就可以加工了
车床500转就像开飞机一样的
加工一只车床运行54S
下产品跟装产品也得54S
云南Y-500的车床
我现在想改成刀转
不知道刀可以承受吗
我这边用的是手磨刀
单边2.7MM
热处理28度
用什么刀片好加工

楼主:
以前是手磨刀,现在改用机械刀。

楼主:
做一个产品要40秒,装卸产品要56秒

网友:
加工第一个孔:选择零件凸台的右侧面和下侧面为基准,在花盘对应处加工两个定位凹槽,凸台合入凹槽,双压板在孔口 端面处压紧。
加工第二个孔:方法同上。 做一个产品要40秒,装卸产品要16秒

楼主:
以前是手磨刀,现在改用机械刀。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14175921/QQ/WinTemp/RichOle/{LN4BM9WTTBCJ{LG6()]{5C.jpg

网友:
为什么要在车床上加工,铣床上定位、装夹都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加工中心呀,铣床怎么能加工呀,具体QQ联系214175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