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寿命试验,请教

楼主(2011-03-25):
请问有谁了解重载齿轮的疲劳寿命该如何测吗?
比如,z=12的重载齿轮在出厂之前,要对其进行各种指标的测试吧,如何测它的疲劳寿命呢?现在的工程中,能实现这个吗?

网友:
疲劳寿命这个东西怎么测,就好比轴承寿命一样,最多校核校核疲劳强度

网友:
帮你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z=12的重载齿轮”,这个看不太明白,齿轮的强度或其它性能的实验一般是大的专业齿轮业有做或者研究所做,其他厂子不会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测吗?只是想对比一下不同热处理工艺对疲劳寿命的影响,看哪种工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顶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模数m=12.

知道有什么研究所搞重载齿轮吗?

网友:
有专门的齿轮疲劳试验机的
一般的齿轮研究所应该都有这种设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重载齿轮,模数12+的,半径大约1.5m的大型齿轮。真的有测的?哪做一次还要废掉整个齿轮,成本太高了啊。。。

网友:
重载齿轮,模数12+的,半径大约1.5m:这些都不是问题。
但你不想废掉齿轮,又想做疲劳寿命试验,这就没有办法了。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设备。
至于经常用的无损检测,只能检测内部结构,并不能测试疲劳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得是!我明白了!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