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洁度

楼主(2011-03-25):
图纸上技术要求:清洁度<10mg最大颗粒度<100um都是什么意思?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前面那个数指标态立方米,后面的是颗粒尺寸,你在玩什么!是气态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工水泵的。清洁度是什么每立方米小于10mg?他们都是用什么测量的?谢谢

网友:
空气洁净度测量是一个专门的学科,有专业仪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高手了,还是有点不明白:我加工一水泵壳,它要求:清洁度小于10mg。测量工件上的什么?

网友(点评):
10mg的清洁度要求比较高哦~~~~~~~~

网友:
清洁度一般指的是工件表面杂质的重量,用120#汽油刷洗表面,收集刷洗好的液体,然后通过(120目)的滤纸过滤,蒸馏、烘干,最后残留下来的杂质质量即为工件的清洁度。

网友(点评):
明白了,详细啊!

网友:
,高手真不秒啊,受益匪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杂质重量<10毫克,杂质颗粒的尺寸<100纳米
应该还有要求滤纸规格和采用什么样的清洗液,以及清洗时间,清洗位置,工件状态等等的

网友:
10毫克是指表面杂质的总质量,杂质的最大颗粒直径是100um。

网友:
这是我们的试验方法及要求,看对你有帮助吗?
To determine cleanliness of fittings by passing fluid thru passageways that deposit particles onto 5 micron (0.005mm) filter paper. The filters are placed in oven at 100 degrees centigrade for 60 minutes, removed from oven and weighed, then Acetone is sprayed thru fittings passageways onto filters where particles are collected. Next, the filters are placed in oven for 60 minutes, then removed from oven and examined under microscope for particles that are measured for length and weight, with finally recording results on data sheet. Only the largest particle located on each filter is measured and recorded. One samples from one part number presented below were used for testing purposes.

网友:
呵呵,,,学习了,,,刚开始还真看不懂

网友:
我看成光洁度了,哈哈...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