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插装阀各种盖板内阻尼大小计算的详细资料

楼主(2011-03-25):
请高手指教插装阀各种盖板内阻尼大小计算的详细资料,阻尼如何选定?

网友:
1)对阻尼分类,明确阻尼孔具体的作用;2)计算或估计阻尼孔可能通过的流量;3)根绝结构设计确定阻尼的尺寸
阻尼是液压控制阀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阀的许多性能也是靠良好的阻尼匹配才能保证。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阻尼一般只能是根据经验然后通过试验确定。严格的计算目前还没发现。
上面是我的观点,也不完整,希望高手继续修正和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目前遇到很多问题都是靠阻尼解决的,觉得很玄妙

网友:
老鹰老鹰为什么杀我的帖子

网友(2011-05-04):
怎么杀贴子啊  O(∩_∩)O哈哈~ 俺也想学学

网友(2013-02-20):
不是很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