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恒压变量泵头不泄压为啥?

楼主(2011-03-25):
泵型号:A10VSO140R31R-PPB12NOO
泵头安全阀型号:DBAW30BH2-23/200Z6EG24N9K4A108
  泵头阀一侧得电,主溢流阀压力约为200bar,恒压点调定压力为180bar (x口测压),为何在调定后泵头阀先导阀未得电时M口测压压力表是120bar,而不是直接回油箱的小背压?是不是泵头安全阀选型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样本里有A10VSO140DR、A10VSO140DFR,就是没有A10VSO140R。
你再仔细查一下。
最好附上原理图,指明X口M口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不好意思 ,型号为DR压力控制,另外泵头压力表压力为180bar;
X口和M口为泵头安全阀上测压口。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93507810/QQ/WinTemp/RichOle/6O{0SA[~GN~55$[BH}C8VOI.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