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装箱顶板模具设计

楼主(2011-03-25):
最近公司接了一批集装箱,需制作1.5mm顶板压型模具,据了解如果设计不好,板材表面会起皱或龟纹,请教高手传个数据或样图上来参考一下。先谢啦!

网友:
如果 没有很大的量,还不如把顶板委外给一家箱厂做了,箱厂做这个很成熟了,各种尺寸都能搞定。

楼主:
谢谢!已经制作完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1-04-27):
顶板模是集装箱冷成型模具中最复杂的,我们使用的第一个国产成型模是一位老模具师傅用角磨机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现在无锡和南通多有专门的加工厂制作。顶板模在使用中一定要格外小型,首先油压机状态要稳定,油缸要绝对平衡,下压速度一致,装配模具时先不要压紧下模固定压板,放一块料先一浪,滑块不要升起,再固定下模,在使用中要注意托料板下面的聚氨酯块不能随意跑动,会影响浪型,使用时间久了两个端头会出现起皱,可以将托板端头两块料卸下,在底下垫纸或铜皮,再打磨至上下模完全吻合就可以。

网友(2012-04-10):
楼上的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