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件铣削参数选择,求助!!

楼主(2011-03-25):
我们现在做了一台专用的铣销手机壳的CNC机台,但是铣削效果老是达不到要求,铣削刀口表面光洁度达不到要求,
采用φ2单刃铣刀,主轴转速20000,进给速度25mm/s,刀口处出现平行于刀轴线的立纹,目前还不知道产生的原因,
若采用φ3四刃铣刀,主轴转速20000,进给速度无论大小,刀口处都是麻面,大体分析原因是出销不好造成,

那位高人帮忙想个解决办法

另外由于效率问题,老板说只能铣削一次,不能用精铣的方式达到要求。我们暂定每天的产量达到5K

楼主:
没人帮忙解决一下吗?我真的很急啊

网友:
把转速降低下试试  我估计是有点让刀  你在检查下刀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参数是参照别人的,他们的主轴转速是30000转,进给速度30mm/s,单刃刀,铣削的效果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看看有没有高手 大侠来帮帮你

网友:
你的设备主轴和工作台的垂直度查过没有,有可能是主轴不垂直引起的。我们以前遇到到过类是的问题。

楼主:
明天我去查一下,我一直认为不垂直的话只会将产品的刀口处铣成斜面

你认为会不会是我的进给采用同步带而没用丝杆造成的?

我明天试一下,2刃的铣刀,再试一下不同刃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我去查一下,我一直认为不垂直的话只会将产品的刀口处铣成斜面,你认为会不会是我的进给采用同步带而没用丝杆造成的?我明天试一下,2刃的铣刀,再试一下不同刃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