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片 阶梯钻 哪有定做?

楼主(2011-03-26):
如图 定做这种刀具   国内哪有?
主要功能是 根据 主轴进给 深浅 来钻出不同直径大小的孔  我需要的有 8种孔
功能 类似宝塔钻   做成可换刀片式的
我的工件 只有 大概5毫米厚
使用时  根据进给程度不同 即吃刀直径变化,同时改变主轴转速 进给量,就能用一把刀加工出多种直径孔

网友:
国内的刀具样本还真没有,国外的刀具样本里见过

网友:
你这是不同的阶梯部位尺寸不一样吧,每个阶梯加工一个尺寸的孔吧。你所说“使用时  根据进给程度不同 即吃刀直径变化,同时改变主轴转速 进给量,就能用一把刀加工出多种直径孔”是不是每到一个阶梯刀尖前改变主轴转速 进给量,便于保证刀片的最佳切削状态及最好的精度要求。你这个应该是SANDVIK刀吧。接口不太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想用在动力头上   大概 台湾胡氏 的
我需要得只是在 一个箱体 侧面 不固定的位置开 某些尺寸的孔
用变频器控制转速 外加 PLC 控制伺服划台来做进给
目前最主要的是 找到能做 这种接替钻的 厂家

网友:
宝塔钻。
不知道你的精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个 0.3  应该没问题
因为 现在 用大钻头做的   薄板工件  一般 在这情况下 都会 变形  孔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用这个吧 --宝塔钻!

网友:
请咨询肯纳飞硕金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这个
可是 我想用 可转位刀片的那种
一体式的很可能因为 大小孔刀刃  加工频率不同  导致 不同 阶梯刀刃 磨损不均
8种孔中只有 4种常用的  更何况  这么大个  硬质合金.....  价格不一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大连时我们一直用恒瑞精机的,这个不难,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做非标刀具的地方就可以

网友(2011-06-17):
我这面有做,可以Q275479446,但楼主要告知你的要求,刀具图纸给你弄出来你可以先参考。

网友:
我这也可以做  有需要Q196733456  或电联18961166106

网友(2012-05-08):
看看我们生产的这种刀具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我司应用PROE/UG设计软件,根据用户工件图为用户设计制造各种刀具
为您提供新品开发中的全套刀具配置方案,切削工艺中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案
秀几张图给您参照下

网友:
高级刀具设计工程师,为您量身定做 各类规格的可转位阶梯刀具
QQ460030198电话15952828562
希望你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仅仅只为您提供优质刀具---------同时为您提供最优化的整套刀具解决方案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到2012年解决没有
乐意为您提供帮助啊

网友(2012-07-08):
南昌量具刃具厂有的做,还便宜,去年到那订做过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