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中这个元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03-26):
如下图,我觉得是一种转换开关,能接通不同的油路,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第一次见,期待高人的解答!

网友:
作用好像跟液压滑环相似

网友:
应该是转阀(估的),期待高手

网友:
MS型多点压力表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相当准确……,附上从网上找的样本,华德的

网友:
学习力第一次见这么样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