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旋转机构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1-03-26):
现简单描述下各要求:
在旋转轴上装有模板(上模下与模),能分模合模,这一指令在机构上下运动的上限位执行;
整体能上下运动;
在机构的任一位置能旋转;
上模与下模能通压缩空气与真空。

希望各位给小弟点建议,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给小弟点建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合模时需要的压力是多大?还有旋转时的转速是多大?
可以采用液压缸(气缸)+旋转缸(气、液)/电机。
设备的主体升降以及开合上下模板可以用液压缸(气缸)实现,模板的旋转则可以采用电机或者旋转缸实现。
这个结构并不复杂,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合模压力在10000N,现在主要难题是在分模后还要通真空或压缩空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在合模后,模具中要抽气或者是充气。这就需要在模板上增加气流道。是不是这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分模合模都要有,旋转约在8-10秒/转,模约重800KG,
机构在下限位时, 是完全泡在带酸性的纸浆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合模时,下模固定上模运动可以吗?
只在上模上装上气缸和旋转部件,整个机架的上下运动,是通过气缸来实现。
整个机架的上下行程是多少?合模行程是多少?
如果是酸性的话,机架采用的材料也要防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传份自己的构思图吧,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的各尺寸未定,模具尺寸为1270*1100*250,重约800kg,产品高约是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