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SOLIDWORKS的成形工具如何用?

楼主(2011-03-26):
如题:请问各位大虾SOLIDWORKS的成形工具如何用?
有详细教程吗?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工具是钣金零件用的!  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根据你想要的形状、大小做出来的冲压模具! 它能把板冲成或压成各式各样的形状。  这个工具有两种。一种是sw里默认的一些形状。另一种就是自己定义的了。要想知道具体点的跟我联系吧!  哈

网友(2011-04-25):
要哪种成型工具,说的具体点

网友:
顶2楼,说的比较祥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