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力变矩器英文文献

楼主(2011-03-26):
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份关于液力变矩器介绍或者相关的英文文献一份?小的不胜感激·····

楼主:
液力传动类的也行····

网友(2012-03-11):
怎么没有 看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2013-10-14):
TOYOTA Technical Traing教材里面有一部分内容Section 2 Torque Converter液力变矩器有关;
1977年澳大利亚Adelaide召开过一次什么第六届液压与液力传动会议上有一篇G.L.Zarotti的Hydraulic Torque Converters Design的文章好像比较经典;
另外有一些关于液力变矩器性能测试的文章像是Modeling Torque Converter Characteristics in Automatic Drivelines: Lock-up Clutch and Engine Braking Simulation的也比较有看点,或者随便看看Math-based Torque Converter Modelling to Evaluate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rse Flow Mode Operation啥的也行。。。
网上关于液力变矩器一般性问题讨论的英文文献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关键技术的话,应该没什么公开的吧,像是叶片设计及相关性能试验数据估计不好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