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专用丝杆,请教

楼主(2011-03-26):
是否存在重型立式车床的专用丝杆呀,就是用来带动横梁上下移动的丝杆系统。想知道一般用于这方面功能的丝杆直径都有多大的?

网友:
我们厂里的齐齐哈尔C5112A不知道够不够大,他就是用丝杆传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说说你们厂的有多大呀,我现在对这没什么感念呀,我连实物都没见过,就要设计这个。

网友:
。。。。。。。。。。车削直径1200,横刀架行程1000左右,你说的多大是什么意思?床子的外形?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画过非标的C516的立丝杆,车削直径6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的带动横梁上下移动的立柱丝杆的直径呀,我要设计重型双立柱立式车床,只知道工作台直径为12米,然后根据这个设计立柱上的丝杆直径。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那你这个设备太大了,估计是矿山机械上用的,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你要看理论载荷是多大,然后套用标准,选取合适的丝杆直径,然后选择合适的T型螺距,两边的传动轴承根据丝杆的轴颈尺寸和力矩选择,我建议你去网上查查设备型号,然后打电话到厂家,就说你们有台这样的设备丝杆坏了要换,让他们给你传个图纸,你对下尺寸,呵呵,看能不能要到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也行的呀?呵呵,要是有很全的理论资料就好了。

网友:
这个,搞设备的懂吧,我画C516的丝杆就是实测,然后出图纸加工,没什么理论支持的,照葫芦画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葫芦就好了,我连实物都没见过。更别说那么大的车床,不知道老师怎么想到设计这个。杯具呀。

网友(2011-07-02):
我想你要知道你的横梁有多重,立车上的这个东西,它主要就是起到快速定位和快速退刀用的,只要知道能承受多大的载荷就可以算出要多大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