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气路都有哪些基本的元件?

楼主(2011-03-26):
请问有设计过真空气路的高手没有,真空气路都有哪些基本的元件?真空气源为真空泵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
也没什么别的原件,就是和普通气路同样的气阀好了。就是和工件密封的地方设计好就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一些过滤器,气压表不要用真空专用的么?

网友:
表的话有真空表的,专门检测负压的。3滤我也没用用过,但是连接到真空泵的话最好再气路里设个气阀再不使用检测的使用关闭与真空泵相互连接的气路,要不然真空泵老坏。

网友:
真空传感器!!!!!!!!!

网友:
真空吸盘、真空传感器、球形接头(调节吸盘接触角度)、弯角接头、单向阀(反吹气路使用)、真空管路、真空过滤器、真空发生器、真空表、电磁阀(控制压缩气源及真空通断)、三联件(压缩空气清洁用,调压、过滤)

网友(2015-05-27):
真空发生器,过滤器

网友(2015-07-23):
里面的换向电磁阀需要特别注意,选直动驱动或者外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