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用在车厢改造上的优势

楼主(2011-03-26):
矩形管用在车厢改造上,为什么不用别的型材。还有槽钢用在底板的制作上,为什么不用别的型材,像工字钢,角钢或者厚一点的矩形管。槽钢用于车辆是特定的吗?!哪位前辈能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
我就知道汽车底盘的槽钢不是普通的钢

网友:
大型客车一般是全承载车体,方管型心惯性矩大,结构刚性好,重量比较轻,
/ ^& U5 O: [1 R' R底架的型钢是冷弯型钢,专门做底架的,不是一般型钢,用槽钢是考虑底架的扭转性能与链接结构,

楼主:
谢谢啦,还是有点似懂非懂。。。扭转性能与链接结构专业词我还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