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弯件的展开长度的计算

楼主(2011-03-26):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薄的板折弯就是展开长=所有边包外长总和—2倍的弯数*厚度,可是还有别的算法  或者厚一点的折弯件有无别的计算方法!

网友:
我没整明白你说的什么 , 我们厂是外尺寸相加减去扣除 , 扣除值是用折弯机测出来的  , 不同的板厚不同的下模扣除也是不一样的  , 只要有扣除值就能算出来的!

楼主:
哦,看来我得去了解一下折弯机的模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