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尺寸为何变化?

楼主(2011-03-26):
求救各位大虾们。不知道为什么我机床车外圆偶尔尺寸会变小?我的床子以前撞过车。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你的X轴定位精度不准。你是什么车床?调整下丝杠间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 在系统里补正。

网友:
正常~~偏个3丝太正常了~

网友(点评):
三丝太多了,我的也老变化,也就是一丝左右

网友:
车外圆多少有几个丝的偏差,用百分表打下X轴间隙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大连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尺寸要求才几个丝......要少就是十几丝就废了...

网友:
数控车床撞刀杆基本都有的,我做了几天看见了好几次了,呵呵,基本都是些不熟练的操作工,还有就是自己有点熟了,但是技术并不全面,改动程序。比如镗孔刀。一般先回轴中间,然后在往Z轴方向进刀,只要改动一个程序,刀杆就和卡盘撞上了

网友:
谁能告下怎么调整丝杆间隙啊,感激不尽

网友:
机床不水平也会出现尺寸变动..... 和你零件表面有氧化皮也会出现变动

网友:
请问你的什么系统,如果是X轴有间隙,FANUC系统在参数号1851和1852这两项参数中同时修改。

网友:
丝杠松了 调紧下就OK了

网友:
一般数控机床都采用滚珠丝杠,间隙都是厂家调好的,从操作工人是不能调的

网友(2011-08-07):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  是不是联轴器损坏  或同步带松动  前几天我们公司也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差10几丝     在看就是螺母紧固螺丝有没有松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