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能调紧夹力吗?

楼主(2011-03-26):
有个用户咨询,加工轴承圈套,即想要液压卡盘,但由于有的圈套比较薄,想调整夹紧力,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所以求助大家了。多谢

网友:
当然可以拉   应该有个阀门的

网友:
可以吧,应该有一个调压阀的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谁然我没用过 应该有个 安全阀或是调压阀 在调紧点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调的,一般油箱上的泵用的都是可调压力的,基本上是内六角的或外六角的,你看着表稍稍调一下试试。

网友:
加个螺栓,用来调整油缸的行程就可以了。
让夹具自身的力量夹紧套圈。
调压是不行的,会影响速度。

网友(点评):
这么干行不通吧,液压卡盘,最终还是液压压力决定夹紧力。 假如是薄膜卡盘,才可以控制缸行程来控制张开量,控制夹紧量来控制夹紧力。 内孔磨用薄膜卡盘的很多,俺比较熟悉。

网友:
调整控制路中的减压阀即可

网友:
一般都是调节液压站上的调压阀来调节压力的,不过这东西不太好调,要多试几次。

网友:
调压阀都没有弄过?
不知道外面的机械是怎么调试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一定可以。

网友:
调那个液压阀就可以了,不知道你那个有没有压力表可以看。。。

网友:
看到液压就会想到调压阀,也无可厚非,呵呵。
不过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想想普通仪表车床三抓是用什么原理来夹紧工件的,
是什么方式来调整夹持力的就知道了。
上面的想清楚了,就会明白我说加个螺栓就可以了。
当然,螺旋线大侠说用薄膜夹具也可以,不过薄膜夹具
加工制造和安装调试比较麻烦,而且不容易自动上下料。

网友C:
液压回路上有调压阀和流量控制阀,压力阀控制油缸拉紧力,流量阀控制速度。这些阀都有最低使用压力与流量的,不同公司、不同型号的阀略有区别。
如果使用压力很低,可以改用气缸拉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压回路上有调压阀和流量控制阀,压力阀控制油缸拉紧力,流量阀控制速度。这些阀都有最低使用压力与流量的 ...

说的很对。
不过很不实用,呵呵。

网友:
肯定有专用的调压阀调整卡盘压力,液压站上的调压阀是调系统压力的。一般在机床的正面便于调节的地方,有压力表的。

网友(2012-04-23):
可以调节液压站的压力,我现在就生产动力卡盘。如果需要联系15898969972刘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谁然我没用过 应该有个 安全阀或是调压阀 在调紧点就可以了

砂轮滚筒中间的两个螺丝什么作用?砂轮和滚筒中间是两个套吗?

网友:
通过调整压力来调整卡盘的夹紧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个问题、
1.机床出厂前系统里的PLC 都会设定一个夹紧最低压力。如果压力低于系统的设定值,系统会报警的。(为了安全)
2.如果你自己调整了,系统里的PLC 参数没调整时不能用的。在你调整液压站压力的时候也要同时修改PLC 参数

网友:
如果单纯使用液压卡盘加紧,调整液压系统的压力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了。如果在使用液压卡盘的同时使用夹具,方法可能很多。还没明白6楼“让夹具自身的力量夹紧套圈”是怎样实现的,是否还要使用一个夹具,这样的话似乎跟楼主说的不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