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圆弧与相切有台阶

楼主(2011-03-26):
请问各位大侠们,小弟用GSK980TDa数车车圆弧时如图,为何出现在圆弧高起呢,床子才用了一年多,之前从未有过,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大侠们给治治啊,小弟在此谢了啊

网友:
建议检查刀片是否有挤压痕迹

建议换刀、换刀片试试

楼主:
是啊,相切处凸起,刀具是没问题的,没有挤压,精车余量不大,,其他尺寸都行,就是圆弧切点高起,

网友:
建议你在保证刀具完好装夹的同时,在检查一下圆弧的起点和终点坐标值,改动一下终点或起点值试试,多做几次调整会好的!直到你满意为止,我做这行有七八年了,这类问题见的多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系统参数没有设好,
一种是准确停再走一段
另一种前一段到后段程序自动过渡

网友:
这个问题我倒是经常遇到,我都是再重新画图,精确计算圆弧值

网友:
另处刀尖圆弧要补进去

网友:
用Cad画出来标注,照标注的尺寸编程OK

网友:
可以修改 数控车床 X 向 Z向  参数 。。从机修的角度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了啊,图是CAXA画的坐标是没问题的,刀补也补了,原图如图1,
数车加工后,要用模具样板测量,且间隙充许4丝,但现测量时,样板却被前端R6圆弧处顶起,
但如果将R6圆弧降低画成1/4圆,然后与直线相接,如图2,整体很好,但与R6相接的直线处有十多丝间隙,且R6圆弧处尺寸小,
注:图纸没问题,我们这儿有做好的样品。反向间隙也调了,但为何后面就行,而唯独前面R6圆弧处不行呢,我觉的多半是机床问题,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
  我有一简单方法,你可试试,有时我这样做可解决问题!
车向为A----B,将B点Z坐标减去5个丝作图,得出标准圆弧值,再按原Z值编程.
如果圆弧到平面衔接不好,会有一条线,考虑到是凹圆加工,可把圆弧值减小0.1不行再减小,多试几次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