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型号的卧式车床中心高怎么算

楼主(2011-03-27):
    关于各类车床中心高的计算问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车床的型号末两位数字除以0.5就是中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一定。比如原来的c620.c650的中心高就是后两位数。

网友:
呵呵,可能是新老型号不一样标准吧

网友:
那是加工范围,不是中心高参数

网友:
这个各个厂家不一样的吧,没有国家标准吧。。。。。。

网友:
没有国家标准吧,一般在一米左右

网友:
离地面还是离中托板?离地面一般在900到1100毫米左右。
离中托板一般情况下跟机床型号里面的回转直径参数没有直接关系,无法计算。不过一般可以通过使用的刀架型号查找尺寸,找出这个大概的尺寸。一般还会大些,因为有些有刀垫

楼主:
我们现在以中托板为零线来测中心高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助,我会再进一步研究一下

网友:
车一实心端面,用高度尺测量不行吗?

网友(2011-12-08):
量一下尾座的高度就行了,刀尖到导轨面的尺寸。

网友:
量一下尾座顶尖的高度就行了,刀尖到导轨面的尺寸。

网友:
我来看看  顺便学习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