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参数翻译,求助

楼主(2011-03-27):
大家好,有哪位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图纸注释中5-14条译一下

网友:
你先试着翻译一下,然后让大家给你查漏补缺校核,这样你自己也有锻炼,没有不劳而获,别人也知道你卡在了哪里,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看了一下图片,上面在英文参数名称后面都有简写符号,找一张齿轮参数表对照着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或者查一下字典,搜索一下。简单的东西自己就能搞定,主要是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去问问别人。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对照齿轮设计手册应该能搞定,查单词也能弄明白,不难。

网友:
对照齿轮设计手册应该能搞定,查单词也能弄明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