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左旋滚刀滚切左旋齿轮,如何调整机床?

楼主(2011-03-27):
Y3150上,准备用左旋滚刀滚切左旋齿轮。如何调整机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映象中右旋减一个角度 左旋加一个角度 ,滚齿只学了一个多月 没影响了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具体点,,,
左旋刀加工的话,滚齿机工作台要不要逆转,如果逆转了,刀杆也是逆转的,需不需要将刀架反装……
请求高人指点。。。

楼主:
可是没人指点啊,求救啊

网友:
你用石蜡自己先做一个不就明白了

网友:
左旋,不用刀架反装加上刀的角度和齿轮的角度

网友:
今天闲着没事问了一下我们单位的滚齿工 ,你确定你的床子有反转??
左加右减 别的都一样

网友:
还有 有两个挂轮在左旋的是时候要挂上 你是不是没有挂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反转的。关键是刀架也是反的

网友(2012-01-05):
齿轮的角度减去刀的角度,工作台反转,刀还是正转

网友:
我来学习了一下,谢谢哦

网友:
工作台旋向挂轮加一个或减一个介轮,使工作台反转,刀正转就O了。

网友:
在机床转向不变的情况下,工件螺旋与刀螺旋相同则两者角度相减,工件螺旋与刀螺旋相反则两者角度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