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千瓦电机,轴承多大?

楼主(2011-03-27):
我们这里有一台电机没有了铭牌,怎样知道是多大的电机?

网友:
量一下电机的一些外形参数,比如输出轴的直径、安装孔的尺寸,整个电机的大小,凸缘直径等,然后对照标准电机的尺寸参数,就能把范围限定在两三种之内,然后看一下电机的级数,就能确定个大概了

网友:
还应该测一下定子的线径就好判断了

网友(2011-07-10):
如果是国产的标准电机通过外观尺寸测量可以知道型号,判定功率,特制的就也点麻烦啦

网友:
说的有道理,可是我这都是老外的东西

网友(2011-11-08):
这个问题就这么一说很难确定的,可以测量一下轴外径和电机压盖的内径,再经过计算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测电流,其实空载电流也是可以参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