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夹头是怎么工作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3-2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65930404/QQ/WinTemp/RichOle/Z7B)ZUBPDZ{XWM9P(SU)MMF.jpg这是台立式内拉床,上夹头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可以自动夹住刀把刀带上去,不参与提供拉力 。有知道的请帮下忙。

楼主:
这是两张图片,请帮忙

网友:
杠杆原理吧  不是多清楚

网友:
工件放在卡头里,丝杠带卡头上下运动,下边刀具做旋转运动,实现切削。不知道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