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加工,请报价。材料为铬钢

楼主(2011-03-27):
外发加工,请报价。材料为铬钢

网友:
要看批量有多大
如果是单件的话,既然是铬钢要过处理吧,又要外圆磨,我觉得50块一件;
但是如果有上千件的话,5块钱一件也愿意加工

网友:
1,从3D图上看,我觉得好像少一个尺寸。就是直径8的,长柱,为什么是3段,如果是3段的话,就应该有尺寸。
2,研磨,太含糊,研磨到什么精度? 还是是研磨2端,还是直径8尺寸都研磨。
3,直接28,不用加工,难道不怕夹伤? 磨光棒?直线度? 材料客供?
4,几个端面,是直面,还是需要R角?

所以,我不报价, 让楼上去报价格去吧!

网友:
2,研磨,太含糊,研磨到什么精度? 还是是研磨2端,还是直径8尺寸都研磨。
3,直接28,不用加工,难道不怕夹伤? 磨光棒?直线度? 材料客供?
4,几个端面,是直面,还是需要R角?

网友:
报价的话,最起码要把需求量,还有2D图,包装要求放上来.

网友:
整跟棒料车出来太浪费了,用焊接工艺行不行??? 仿佛能省一般的材料~~~

网友:
要么做镶件也可以,插进去,在底部给焊死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可以用精密铸造,直接铸出来,然后加工几个重要的尺寸既可。

楼主:
批量2000~3000   8的外径需研磨,公差+/-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