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能不能作为主要能量源

楼主(2011-03-27):
这是个有关于高压供给汽油的系统~~
由于达到指标的高压力高流量汽油泵会很贵的
现在在蓄能器上动注意!
能不能在红X处加个开关,由于高频阀后面系统要某个流量(比如2.5L/min、3L/min等),压力4或5兆帕。
在蓄能器打足压力后,打开开关,向高频阀方向供油,运行整个系统
现在只是这个想法,是不是在蓄能器前方也要加个开关?
蓄能器这样做要不要改装,或是容积要多大,这个容积怎么去计算?我需要点点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 蓄能器中压力会不会变化很快,要是很快有没有什么改进方法?
可不可以双蓄能器交互使用什么的?
如果 对于蓄能器压根就不行的话,有没其他方法?
对于汽油相信大家不是太常见,但是如果有想法可以尽管提,我们相互讨论~~
我需要有个好的方案,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了~~
QQ:562696367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就趁着酒性乱说。汽油泵没有见过。
1从安全角度来说。不好。汽油易挥发易燃易爆。而系统复杂以后泄露的点就多了。自然安全隐患就多了。
2环保。汽油泵可以不用频繁启动减小能耗。
3在汽油泵出现故障,系统仍然可以短时间供油。
4还有现在的蓄势器的结构能否适应汽油这种介质?

网友:
还没搞定啊,这个方案可行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吧 泵绝对没问题,有这样的泵,类似的系统有人做出来了
国内国外都有,但是技术封锁,别人也是凑出来的,据说很好用,系统很给力
关键现在不知道,只能自己想办法,
但是就是不知道我的可行性怎么样,
求各位大侠再继续研究下啊~~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有点问题,难道往蓄能器里面打压力油,就可以不用泵吗,还是你的系统工作的时间短,在不工作时就往蓄能器里面打油,然后工作时达到快速的目的,不明白。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蓄能器它是在额外需要的情况下(泵突然发生故障)用来顶替用的,它当作附件也是为了节约多余的油压,但是最终还得靠泵来供压

网友:
可以用插装式的单向阀控制蓄能器
普通换向阀效果不好

网友:
我见过汽车行业AGV小车举升油缸的能量由蓄能器提供

网友:
蓄能器里的气体压缩,温度会升高,小心点燃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