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密封

楼主(2011-03-27):
旋转轴密封有哪些办法呢?密封圈+密封轴承?防油效果如何?

网友:
可以选择使用机械密封。
动密封要考虑转速和压力等一系列参数,一般使用密封圈比较多,可以选择O型,X型,或者密封圈加挡圈,比较常见的应该是油泵了。曾经拆过一个日本NACHI的油泵,使用的是O形圈密封,当然也有一些辅助结构。
可以去下载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
使用油封,

网友:
最好是机械密封

网友:
机械密封和橡胶密封都行不过应该是机械密封好一些。

网友: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油封的技术特点有哪些呢

网友:
密封的选择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笼统的说,是没什么用的,有的适合接触式,有的需要非接触式,或者多种方式组合使用。

网友:
我接触过真空密封采用的是唇形密封圈,效果很好!,还有一种叫 磁流体密封,如果不考虑成本, 磁流体密封是最佳选择!

网友:
2楼说得好!!!!!!!!

网友:
机械密封是比较好的,学习.

网友:
一般使用密封圈比较多,可以选择O型,X型,或者密封圈加挡圈,

网友(2011-04-27):
大家要了解工况才能推荐,不要劲推荐自己的。旋转密封有多种有唇形密封,机械密封,迷宫密封,填料密封!

网友:
1工作环境
2工作温度
3工作介质
4能够接受的成本等。都是确定密封结构和材质的因素。

网友:
可以采用浮动密封,我们产品上采用的就是浮动密封,很好的,

网友:
路过,先顶顶再说!!!!!!!!!!!!

北京职业学校:大兴第二职业学校,职业高中首选!

网友:
怎么选择呢,别只告诉别人根据具体工况,能不能上传点资料具体怎么选择啊。

网友:
-_-|||妥妥儿的~必须的…

网友(2012-05-09):
同意7楼的说法.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