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在什么时候会失去精度

楼主(2011-03-27):
我想请教大虾们,普通的数控车床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加工精度。比如说车工件的时候外圆呼大呼小,尺寸精度没有规律。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急···············

网友:
丝杠完蛋了

网友:
1.X向方面。这里面包括X向丝杆自身问题,还有镶条可能松了。可能还有活零螺丝。还有并X向丝杆的螺母。
2.刀架问题。四工位的刀架这样的问题不多。一般都是烟台六工位刀架的问题多。
我心里都知道的。可能表达不清楚。顺便问下你们的设备是用什么 系统。

网友:
滚珠丝杠不行了,刀具螺丝没有夹住,手动卡盘每次夹持的力度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横向进给皮带松了

网友:
求高手解答 !~

网友:
1.X向方面。这里面包括X向丝杆自身问题,还有镶条可能松了。可能还有活零螺丝。还有并X向丝杆的螺母。
2.刀架问题。
3.主轴问题。

网友:
滚珠丝杠l轴承皮带可能要换了

网友:
刀子问题,切屑液有无,等客观因素

网友:
数控车忽大忽小?是在车同一零件上还是不同的零件上。没有规律跟刀具、机床的刚性有关系。忽大忽小跟你的X轴的间隙有关系。一般时间用长了或者撞过的才会有,出厂时都校过的

网友:
除了以上原因,如果尺寸变化不大,在编程时要考虑切削力与丝杠间隙的关系

网友:
你用表分别打一下主轴,丝杠和刀架精度

网友:
如果伺服单元没有问题 机械中X向丝杠传动的丝杠螺母座松了以后 会有来回的误差 有可能是这方面原因

网友:
要看你机床使用时间。如果是旧机床的话,请先细心目测,手感检查检查机床导轨,有无凹陷感,如果有,就是床身及大托板磨损导致大托板下沉压住钢球丝杆运动。导致加工时直径不均匀,而且刀纹是有规律与丝杆螺距相等的轻微竹节型,两用手指按住轴向移动可感觉到,这样就要大修磨导轨铲刮托板,恢复精度。2:如果机床较新,侧检查X轴轴端调节螺母的合理松紧度,联轴器紧定螺丝松紧,电机传动皮带松紧,钢球丝杆螺纹间隙,在计算机修改X轴螺纹间隙补偿。希望能帮到你解决问题。

网友:
为什么没人怀疑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不正常呢?国产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

网友:
先钉鞋在说i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确定你的材料是标准料吗?
用50粗伸出长度30的短钢,用焊接刀车外圆。一次装夹切20长外圆,每次车1毫米,用修改刀补、改程序的方法,每车一次测量一次。看车后的尸寸是否每次都是减少1毫米。就知道是车床、材料,刀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