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小型数控钻床

楼主(2011-03-27):
行程XY 600*500
工件为高度不超过 200
10mm厚 箱体型铝铸件  (加工4.2盲孔\14.5通孔)
3mm铁板(加工4.2通孔)
以上为要加工的两种工件 及 需要加工的孔径 都是螺纹底孔
主要工序:在以上两种工件的某些位置 钻指定尺寸的螺纹底孔
因为基本上都是单件生产(孔位置不固定) 所以 编程 方面 必须 简化
最好由PC软件直接导入CAD图形  稍做调整 就能直接进行加工(最好直接由PC的软件控制机床运行)

精度要求 定位0-0.1  孔径0-0.1

机器要求不高  ,主要编程这块  。
有没有人做这样简易快速编程的软件?
采用运动控制卡的方式 也许更好些。

网友:
可以在AutoCAD里直接增加这一功能,打开图纸后,简单选择要加工的孔,就可以直接输出G代码,再由数控系统调用,也可以直接控制三轴步进或伺服系统定位,钻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哪有 这样的 软件?或者说  怎么在 CAD里 添加这一 功能?

网友:
需要自己懂编程,对AutoCAD进行二次开发,把提取孔的圆心位置然后生成G代码的功能嵌入CAD,也可以编一个程序,把CAD作为嵌入式对象,直接控制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市场上 有没有 卖控制卡的  厂家   提供软件?
软件不是我们的专长

网友:
卖控制卡的大都提供库函数,也有软件,最好是采用开放性好的,自己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定制下,专用的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  能介绍几家 国内 比较好的
控制卡 厂家吗?  我对这些不熟悉

先 谢谢 啦
谢谢你  给了  这么多的 指点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没用过成品控制卡,只是以前稍微看了些介绍,搞雕刻机的用维宏的多,价格便宜,也可以试试。

网友:
另外,你们的机械结构设计好了吗?

网友:
你得要求运动卡就能搞定,但精度一般般哦!也可以在电脑装个MACH3软件

网友:
给你做个专机,呵呵,一个简易的平面运动轴,

或者觉得那种类似于机器臂的攻丝机应该很适宜小批量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  只是简单的  定位 再 钻孔
只要求 能够快速定位
甚至可以将钻孔操作 就给PLC来控制  只要控制定位的程序  能给我的PLC一个信号

至于精度 其实 差个 0.2   0.3没关系
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  没这么差吧?

网友:
你这玩意,量大不,我是做控制器的,脱机控制器,CAD图直接导入控制器,然后控制器里设置几个参数,机器自动加工。此种方式,做的很多,有量,有银子好说话,

网友:
还有其实很多机电设备,机械结构,都很容易搞定,这么多画图,抄数的,但是呢,真正的核心,是里面的控制器和软件,现在设备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高端,用PLC,满足不了要求了。。都已经在用控制卡,或者脱机控制卡(我们称为脱机控制器)来实现的,软件定制方便,功能多样化,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公差要求不高0.2-0.3用伺服是浪费.自己做一台就行了.费用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