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攻牙,请教

楼主(2011-03-27):
需要全自动攻牙机加工一个已经钻孔的钢珠,要配置一个怎么样的装置才能把每个钢珠的孔位垂直向下再攻牙

网友:
你是要全自动的,还是人工上料单个加工???

网友:
手工的方法这样可以不?
1加工一套内凹球面行夹具,与钢珠球面匹配。
2钻孔d的钢珠与直径d-0.05的销子可靠夹在夹具内。并且保证其垂直度。
3取下销子攻丝。

楼主:
我是做设备的,客户要全自动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这个有难度

网友:
根据客户的要求,如果完全达到,成本会很高;干脆这样,你把设备改一下,双动力头,一个钻孔,另一个攻丝,这样钢球一次装夹完成。动力头换位机构很简单,加一个成本也搞不到哪里去,肯定低于钢球钻过孔再找正

网友(点评):
也可以动力头不动,钢球一次装夹走多工位

网友:
6楼不错,一次行装夹好解决

网友:
楼主可否透露钢球大小及孔的大小

网友:
全自动,无法找正啊!你试试高精度的机械手(带传感器),成本高啊!

网友:
建议你钻功一次装夹完成。如果是来料加工,可用震动式上料机以底孔做基准进行加工送料,比较复杂。

网友:
同意6楼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