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轴承内孔怎样维修?

楼主(2011-03-27):
轴承内孔磨损,计划研磨一下,请教研磨铜套时用什么研磨剂?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们厂用研磨膏

楼主:
没有研过铜套的?

网友:
不是多很懂 可以请教请教高人

楼主:
请教高手,维修设备,研磨静压轴承,好像用环氧树脂,可否?具体怎样操作?

网友:
这个我会,我研磨过好几个,研磨完了,还要配轴,才行,用铸铁研磨棒,研磨膏用细的,研磨棒要用3根,每根之间的尺寸不一样,有很详细的划分,功能也不一样。

楼主:
主轴做起来容易,现在就想研磨一下铜套,请教,研磨静压轴承可以用铸铁研磨棒?请指点,谢谢。

网友:
是的,可以做成活动的,这样一根研磨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