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调压的方案,求助

楼主(2011-03-27):
社区的各位前辈、老师们好:
        最近在做测试设备,关于多级调压的测试机,在设计手册中介绍有在主油路中分别接二级调压溢流阀,达到多级调压的目的(其中副油路中的溢流阀调定的压力必须小于主油路中的压力),除了这中调压方式实现多级调压,最近听说比例阀加上比例放大控制器也能实现多级调压的功能,不知用比例阀确实能达到多级调压的效果?误差会有都大?怎么实现?祈各位前辈、老师们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比例溢流阀能达到你的要求。选择哪种自带压力传感器的闭环比例溢流阀,通过电脑或plc给定不同信号就能很方便实现你的功能,atos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
谢谢,还是没什么概念,不知控制是用那个软件控制的?怎么控制?

网友:
有那种数字控制溢流阀,自带上位机软件,调试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