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级电机润滑脂填充量,请教

楼主(2011-03-28):
现在有一个945KW的二级电机,转速3000rpm,工作温度50℃。其ndm值(即速度系数A)为350000,这种转速属于中等偏高的转速。
那么,其润滑脂填充量就不应该为100%了 ,那么应该减为多少比较合适?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就自己顶 给人一种有高手回答过的假象 哈哈哈

网友:
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
什么型号?
可以填充轴承室空间的20-30%左右。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填充什么润滑脂,一般加脂在空间的25%-35%

网友:
填充空间的25%-35%,但根据润滑脂的型号最高不宜超过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