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图上这样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28):
瑞士图上这样的标注是什么意思?见附件

楼主:
他这个是在零件之外标注的,没有在零件表面标注,放在图中相当于我们未注表面粗糙度标注的位置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有问题没有,N8按ISO468-1982的标准RA是2.00,2.50,3.20换成国标GB1031-83优先选的是RA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