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密封面材料,请教

楼主(2011-03-28):
当我知道密封面必须比压及已经计算出密封面计算比压,为了使其满足设计要求:密封面必须比压≤密封面计算比压≤密封面许用比压   ,是密封面许用比压越大越好吗?  还是…… 是根据密封面许用比压选择材料吗?请高手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一个密封材料的选择比亚只是考虑的其中一项吧。选择材料应该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选择最便宜的材料。

楼主:
恩,好,谢谢二楼的 朋友!!!!

网友:
密封面材料主要是看工况环境是什么样的,阀门类型也很重要,看你是什么的阀门了

网友(2011-07-29):
采用O-RING  和我联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