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铣 普通万能工具铣床多少钱

楼主(2011-03-28):
请教各位高手:
我一哥们想买几台设备,一台数控铣,一台普通的万能工具铣床,请问大概都多少钱,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哥们位置在河北。
谢谢!

网友A:
河北保定就有二手设备市场,去看一下就知道价格。

网友B:
要看你买多大的了,万能铣十万以下应该能买到,据说北京机床厂的能好点,我知道桂林的挺爱坏的。数控铣嘛,如果是国内的,加工小件,二十多万够了。如果要比较大的,或进口的,就比较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河北保定就有二手设备市场,去看一下就知道价格。

二手市场的设备可靠么,哥们钱不多,希望15万能拿下一台数控铣和一台万能工具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买多大的了,万能铣十万以下应该能买到,据说北京机床厂的能好点,我知道桂林的挺爱坏的。数控铣嘛, ...

二十多万,挺贵的。10万能买下来么。加工小件即可的,三轴

网友:
我见过最便宜的也得十多万吧,但也要看质量怎样,如果经常坏,还不如买个差不多的。

网友:
要是二手的,应该能便宜些。

网友:
全新还是二手的?二手应该会便宜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朋友是干这个的,我帮你问一下吧。留下你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