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11-03-28):
当中间流道内流的液体的压强是1.6MPA时,中间那个细杆所受的力怎么计算,我感觉似乎不受力似的,望高手给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
恩,力是平衡的!

网友:
应该受力!杆是什么杆啊?

楼主:
材质316L杆,受力还跟材料有关系嘛,是不是在斜面那个位置受力呀,中间流道内流的液体的压强是1.6MPA,F=PS,根据公式是不是受力很小呀,可以忽略

网友:
杆径如果很小的话受力也就小,可以忽略。它的受力应该是截面对流体的阻力,我感觉用F=P*S计算不合适。

楼主:
那用什么计算呀,真是不明白了

网友:
这个得用动量。